[求助] Dynamic IRdrop里面,vcd mode和vector mod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6-12):
我是菜鸟,请问下大神Dynamic IRdrop里面,vcd mode和vectorless mode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翻转率是vcd值还是你给的经验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您能在详细的讲一下么

网友B(2018-06-12):
VCD就是吃VCD反标toggle rate 回去,vectorless就是用twf产生toggle rate

网友(2022-10-26):
一个是全局反标了一个toggle上去,一个是比较真实的波形

网友:
vector不需要导入vcd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B:
VCD就是吃VCD反标toggle rate 回去,vectorless就是用twf产生toggle rate

TWF是什么文件吗, vectorless 的形式需要的输入文件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