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电流镜,求大神给分析分析。

楼主(2017-06-12):
总感觉有问题,但是找不出来。

网友:
你这镜像不成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流镜电路有什么优点吗,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优势啊,N管用来偏置尾电流。

网友:
很像wilson电流镜,通过电流负反馈来增加输出电阻,可以参考P.Gray的书的相关章节。

网友:
有启动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镜需要启动吗?有外部输入的啊

网友:
咋一看觉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