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10V的单电源可以代替±5V的双电源给运放用吗?

楼主(2017-06-12):
RT,运放推荐的是用±5V的双电源,那么直接给运放的+VS加上+10V,-VS接地,这样用有什么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2017-07-13):
电路设计中要用到参考地的哦

网友:
可以 电压差都是10V 加10V和0V出来的电压范围就是0~10V

网友:
感觉没什么问题吧,不过如果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是正负电源,这会有问题吧

网友:
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注意一下你输出电平的范围是否符合你系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