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MC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7-06-12):
各位高手好,关于16GB的eMMC初始化问题采用200K的时钟,上电让CMD线为高阻,大概1.3ms后,开始发送带CRC的arg为32'h00000000的CMD0命令(48'h400000000095);接着等待8个CLK,这8个CLK期间CMD为高阻,然后发送带CRC的arg为32'h40ff8080的CMD1命令(48'h4140ff808089);然后让CMD持续5个时钟的高阻开始接收数据,但是示波器实测出来emmc芯片没有应答,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 Original boot mode 还是Alternative boot mode?
Original boot mode 通过拉高CMD线来结束boot模式,不需要arg为32'h00000000的CMD0;
Alternative boot mode则是需要发送CMD0(0xFFFFFFFA)来启动boot
你好像把两种boot弄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需要BOOT模式,我只是用FPGA做EMMC的存储,不从EMMC做启动,那么我是直接绕过CMD0真接从CMD1开始吗?谢谢指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boot的话 你这样做就没问题
你是怎么测eMMC的响应?
你的图是仿真的波形图?

楼主:
是的,MODELSIM仿真图,通过软件直接抓取数据发现当cmd_dir(控制io_emmc_cmd的方向),为1时
io_emmc_cmd作为输出,为0时io_emmc_cmd作为输入,assign  io_emmc_cmd = cmd_dir ? shift_data : 1'bz ;发现当cmd_dir 为0时,io_emmc_cmd总线一直为1,FPGA上电管脚默认电平就是1,也就是说EMMC芯片完全没有反应。示波器看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我的还是发送CMD1没有应答啊,能否给些可行性建议,万分感谢了!!!!

网友(2021-04-21):
能参考一下您的程序吗?我也想学习用FpGA控制emmc进行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