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功耗测试

楼主(2017-06-12):
设计的SAR ADC,后仿真采用取RMS值的方法得到功耗为1.5mW左右,测试时采用测试ADC电路的方法,得到的功耗远大于1.5mW,大约为7mW左右,这多出的功耗是什么,求论坛指点。另外,采用PCB提供SAR ADC的差分输入信号的驱动电路和VREF驱动电路,该部分电路的功耗是否与此有关?或者说哪位指导如何测试ADC的功耗比较靠谱,求推荐方法!谢谢

网友:
用平均电流。 REF 会耗很多电流

网友:
仿真好说,只是adc模块的电流。
实际测试的时候,你这个电流是否减去了芯片其他模块的电流,以及pcb上外围器件,比如led灯,外挂ldo等的电流。

网友:
要测ADC的功耗,做PCB的时候要考虑好,把外围电路和ADC 的电源分开,这样能够单独测到ADC的电流。

另外,不知道你的ADC 有没有power down配置,如果有的话,可以对比下power down 前后的电流差值,在ADC power down 电流约等于0的情况下,这个差值大致上等于ADC工作消耗的电流,不过这种方法只是定性验证,结果肯定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的时候是分步测的,ADC不工作时测电源供电电流;ADC正常工作时,再测电源供电电流,然后作差。该方法是否存在以下情况:ADC不工作时,基准电压模块功耗较低,ADC工作时,基准电压模块功耗增加,而该部分功耗无法与ADC功耗完全分开测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按照您这种方法测的,另外该方法是否存在以下情况:ADC不工作时,基准电压模块功耗较低,ADC工作时,基准电压模块功耗增加,从而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而且该部分功耗无法与ADC功耗完全分开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很难说,你得查一下你的基准电路   看你这么说ADC的power在芯片内部就不是独立的了啊?仔细排查下你的power都接了什么电路吧

网友:
ADC 的测试在PCB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对于power测试,一般ADC的power pin都应该是单独供电,testchip上的外围power也不要和SAR ADC的power pin共用,这样才能测试出真实的power,测平均值即可,不过在测试的时候,最好Analog input 给sin wave,因为analog input 不同,SAR ADC的功耗也不同。如果想和仿真一致,你的test plan要和仿真的环境都一样(包括power pin voltage,main clock,analog input,sampling rate,temperature.)不知楼主的SAR ADC是多少bits sampling rate是多少,工作电压是3.3V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进测试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我再查查看。ADC是8bit,1MHz,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