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TPG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add_primary_input呢?

楼主(2017-06-12):
ATPG时,要用到add_primary_input这条指令的作用我知道,就是在ATPG过程中可以把内部节点按照端口来处理。

我想请教的是:ATPG时,当遇到什么情况时,需要使用add_primary_input呢?(或者说,什么时候、对什么信号,才有必要使用add_primary_input呢?)
谢谢!

网友:
比如design中有个bug,暂时不想修改design(design ECO需要一些时间),可能需要对internal pin设置pin constraint来跳过这个已知bug继续trace或debug。对于TO生成的pattern应该不需要用到。

网友:
ATPG 时, 想固定 input PAD value, 不允许其变化.
比如 scan mode ...

网友(2017-09-08):
除非在proc中加入,否则你通过sequence 打入的signal在ATPG工具是不知道的,比如tap的tdr value以及动态mux等,这个时候可以使用add_pin_constraint去约束内部的pin值,前提是你确定你在实际测试中这个pin的value确实就是这个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如進scan mode時是觸發design中的internal pin才能完成,但在設計初期可能initial sequence還不夠完整
所以可以使用add_primary_input來直接對internal pin做控制  使design直接進scan mode做AT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