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的噪声

楼主(2017-06-12):
请问各位,对于一个两级的全差分运放,第一级为folded cascode,第二级为共源级,现在仿真噪声为2e-4,噪声很大,无法达到所需的要求,仿真结果表明,主要的噪声来源是作为电流源的MOS管的 id 噪声,也就是热噪声很大,单靠提高电流好像也不是什么好的办法,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降低运放的噪声呀,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电流源的热噪声电流正比于其gm,这部分噪声等效到运放输入的噪声正比于gm/gmi (gmi为输入管夸导),通过减小电流镜的跨导或增大输入管的跨导可以减小电流镜产生的热噪声。
减小电流镜跨导:若保持电流不变,需要降低W/L,代价输出电压摆幅会降低;
增大输入管跨导:若保持电流不变,需要增大W/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增大或减小W/L的值,都会引起电流的增大或减小呀,如何能保证电流不发生变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改变W/L的同时同时改变VGS。

网友:
增大电流镜mos管的L

网友:
    改电流镜当然是匹配的一串都要改。。。。
如果不想改电流镜,保持对管的尾电流不变,对管x10效果就还可以了。。。

网友(2023-03-26):
试试在第一级输出和电源或者地之间加一个电容。
也就是把NBW调小。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