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电路后仿寄生电容提取

楼主(2017-06-12):
大家好,后仿提取寄生电容,用r+c+cc和c+cc两种方法提取出来的寄生电容不一样,请问哪一种方法提出来的寄生电容会准确一点,谢谢!

网友:
r,c,cc是最准确的,但其寄生器件较多,仿真速度相对c+cc慢;如果电流性能对寄生电阻不敏感(比如某些开关电容电路),则提取c+cc就可以了。一个可用的办法是同时提取rcc与cc,仿真比较结果,如果性能都差不多,则以后可以直接用cc来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不考虑电阻的影响,只在乎寄生电容,但两种方法提出来的寄生电容偏差较大,我想知道哪个方法提出去的寄生电容更准确,不考虚电阻的影响

网友:
必然相差大啊,你提了r,节点数就多了,电容就分散掉了,R+C+CC提出来的节点电容应该是远小于C+CC提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实际流片做出来,哪一个提法的电容会更接近实际,有R的电容虽然分散了,但可以看作是每段电容相加起来,虽然有电阻,但电阻的影响我忽略点,因为RC时间常数在我的电路中可以忽略,只在乎寄生电容的大小,只在乎电容的匹配,我就是不清楚哪一种提法,提出来的寄生电容更接近实际。

网友C(2024-09-14):
这个问题现在有观点了吗,我提了rcc和rc,发现rc的相位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现在有观点了吗,我提了rcc和rc,发现rc的相位差很多

rcc完整提取应该是对的,不管怎么样c+cc都是没有考虑r的

网友:
请教一下  怎么看某个位置的具体层次的寄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