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C-Ultra-Feature'"

楼主(2017-06-13):
please help, I could not tell if my license file had some problemwhen my tcl have "compile_ultra" I got this: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C-Ultra-Features'

but when I check with license availability under file->License..
it clearly reported that I have
DC-Ultra
DC-Ultra-Opt
in the "available Licenses" window
I could even allocate those licenses

Please help

网友(2018-10-26):
在Synopsys.src文件里面增加 DC-Ultra-Features属性,然后运行LicGen.exe ;Dos下生成security code,然后crac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