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DF 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17-06-13):
请问CDF 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是用来干嘛的?有没大神讲解下

楼主(2017-12-14):
IC5141里的, 有知道的么

网友:
这里面可以设置mos等器件的参数,你可以调用一个工艺库里的单个mos symbol,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mos的所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那我用快捷键i调出来不也能看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是给你用的,是给机器用的。LVS , PEX的model参数要用CDF 来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好的,大概明白用途了。谢谢!!!

网友:
正向很少会关注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