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里ilaIP核的使用

楼主(2017-06-13):
一直不太清楚ila这个IP核的用法,根据历程来看,是将生成ila核之后再例化,然后在和bit文件一起下载ltx文件,就可以观察波形了吧。
可是我照这样做了后一直没有波形。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
第一步,综合,综合前可以用mark_debug将想要抓取的信号标记下,方面设置debug;
第二步,综合完成后,setup debug, 将要debug的信号添加进dbug core,保存。
第三步,重新综合,实现,生成bit文件
然后就可以下载调试了
vivado 的ila不太好使,有时候ila加载成功了也会出现没有波形的情况。

网友:
建议不要更改debug信号的采样时钟,避免出现timing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用ila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最近在使用7系列的部分动态可重构功能,而这种情况下不能使用其中的debug功能,只能用ila然后使用hardware manger进行实测,的确很麻烦,不过最后成功解决了。

网友(2017-08-31):
回复 网友A:

网友:
Try trigger anyway and used a real input clock as sample clock not PLL output clock or a generated clock inside circuit

网友(2021-05-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ila还有什么debug手段?

网友:
这个ip在有的版本中有bug,实在不行可以换个vivado版本试试,我自己就进过这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