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下变频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我们一般做数字下变频,都是把一个实信号进行数字下变频,分别乘以sin和cos就可以了。但是假如来了一个中频信号,而这个中频信号已经是I Q两路信号了,要把它变成基带信号,也就是做下变频,尴尬了,应该怎么做。用硬件FPGA做。
期望大家的回答。

楼主:
我的错。I Q数字信号的下变频稍微复杂那么一点,数学上实现很简单,FPGA上实现也很简单。可能的问题是,XILINX给的IP核有点恶心,载频跟采样频率规定的死死的,就那么几个离散的数值,quartus则可以自己输入,感觉不爽。
大家有关数字下变频的问题可以在这个帖子里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他是专门让LTE等那几个系统来用的

网友:
帮顶,虽然看不懂

楼主: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个顶,论坛将会变成更好的论坛。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写,下变频实现起来就是乘法和滤波。如果已经有IQ信号了,那么应该直接滤波就好了

网友:
没有看懂,列出数学表达式,只要数学上能理解,就好实现了。

楼主:
I'=Icos+Qsin;
Q'=Qcos-Isin;
这就是I Q信号进行数字下变频的数学表达式。中频信号 I Q进入FPGA,然后进行下变频变到基带。这样的话,主要就是计算sin与cos了,应该是用dds产生。之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减号的问题。这就蛋疼了。是要dds产生sin还有cos之后还要产生-sin,还是巧妙地用sin变成-sin,I'的计算用一个复数乘法器就可以,Q'就复杂一点。不知道具体的哪个方案好一点。
哪位有好的主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