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端时钟分组约束求助

楼主(2017-06-13):
如图上所示啊,DC端综合时,希望ck_grp1按最快只约束到100ns,ck_grp2按最快约束到10ns,不知道DC端怎么约束才能做到;
否则的话就不能共用1套代码,要分开写;

网友(2017-08-10):
描述不详细。
是同一代码例化成两个 module,
还是clk_2 后需要定义两个clock分别工作于不同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