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map文件?

楼主(2017-06-13):
什么是map文件?

网友:
版图层定义文件

网友:
看你说的是哪个map 文件:
1、layer map 文件,楼上所述,主要是layer 的定义
2、device map文件,定义device的名字、端口等
3、library map文件,virtuoso里面也就是cds.lib,描述library的名字和路径等映射关系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啥我的工艺没看到这个文件?好像是做验证的时候要用么?

网友A:
上述的三个map文件跟验证没有关系,layer map和device map有的fab会提供,不提供但要用的话就只有自己写了。
验证lvs用的runset里边会有layer相关的定义和映射关系,不需要额外的map 文件。除了calibre view方式提后参,生成schematic的时候要用到device map文件。

网友:
不同工艺版图转换时也会用到map。

楼主:
原来如此,有点了解了,谢谢各位大神回答~

网友(2022-09-01):
引用 网友A:
上述的三个map文件跟验证没有关系,layer map和device map有的fab会提供,不提供但要用的话就只有自己写了 ...

请问我提取calibre的时候报错误,ERROR:Could not find pin mapping for terminal "S" of cell (smic40llrf dnwlvt11ll_ckt_rf_6t symbol). It will remain unconnected。这是因为没有device map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