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尾电流源

楼主(2017-06-13):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画红色圆圈部分的这种结构叫什么名字,作用是什么呀?谢谢

网友:
cascode电流镜,增大电流镜输出阻抗,使运放电流稳定,不受运放输入电压影响

网友:
可以参考拉扎维第五章 共源共栅电流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