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版图比较LVL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用calibre做版图比较(也就是LVL,或者叫做XOR)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在同一个形状,同一个layer,datatype也相同的情况下,两个对比的版图报告有差异。仔细查看,版图A中的shape是“一体”的,也就是一整块。而版图B中的shape是拼接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shape外形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把它们各自merge一下,就不会有任何区别)。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让软件认为这两个形状是相同的呢?

网友:
是不是hierarchy架构不一致呀?可以试试flatten run lvl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erarchy是不一致,但是我指定的是top cell。底层的不一致会影响到结果么? 另外我在试flat run,只是担心会爆慢,。。。

网友:
可以看下报错点是在top还是在底层cell报错

网友:
是dbdiff还是calibre -drc的方式?如果calibre -drc试试不加-hier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加hier就不能加hyper,,,慢到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错都报在top上,但实际的shape在cell

网友:
回复 网友D:

    lvl 的command file怎么来的?是从dbdiff产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网友:
只能猜测一下,如果把DRC SUMMARY REPORT "*.sum"后面的hier去掉,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去掉hier,结果符合预期了。但是runtime实在接受不了,我只做了3条rule,就比之前整个的runtime还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去掉-hier还是在summary report中去掉HI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去掉-hier

网友(2025-04-29):
请问,如何用Calibre做L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