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比较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6-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用calibre做版图比较(也就是LVL,或者叫做XOR)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在同一个形状,同一个layer,datatype也相同的情况下,两个对比的版图报告有差异。仔细查看,版图A中的shape是“一体”的,也就是一整块。而版图B中的shape是拼接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shape外形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把它们各自merge一下,就不会有任何区别)。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让软件认为这两个形状是相同的呢?

网友:
dbdiff 直接就是flattern去比较的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问题的,虽然同一个形状的metal结构不同,但是对于calibre tool来说,得到的数据都是同一个东西。

你确认一下错误原因,我猜可能不是因为两个形状不一致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你两个形状的location不一致。有位移差。

实在不行你就用calibredrv打开这两个版本的layout的db文件,看看关于这个metal的calibre实际是导出来什么样的。

由于看不到实际layout,只能这么帮你猜想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cation之类的确定是一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也不存在location的error,那么只能建议你尝试用calibredrv看下两个layout通过calibre tool抽出来的db文件,仔细对比一下这个metal在两个不同db里面的定义是否一致了。

    如果还不行,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现在的问题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我确认这两个layout是一致的。包括坐标和形状。只是calibre check的问题。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看不到你实际的layout,也给不出具体的答案。
    只能建议你从以下两个方面去debug:
    1/检查是否有其它layer影响,比如metal blockage。
    2/用calibredrv去看两个layout经drc tool导出的db文件,看抽出来的layout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