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stom waveview

楼主(2017-06-13):
现在我通过spectre导出两个csv表格,一个是P(功率)-V(电压)的表格,另一个是Efficiency(效率)-V(电压)的表格,就是说,一个是功率随着电压变化的,一个是效率随着电压变化的。如何实现Efficiency(效率)-P(功率)变化的图像。目前服务器里面有custom waveview软件和cadence 610.我表达的意思大侠们明白吗。

简而言之:已知个g(x)和f(x).
如何用cadence或者custom waveview实现g[f(x)]的图像。

网友:
参考4、5 两页

网友:
要是我的话,会先拟合出fx函数表达式,再拟合出gx表达式,然后用fx整体做参,表达出gx就好,纯数学问题。。都copy到windows下,excel处理。linux下,不太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服务器ftp端口封了,没法复制出来

网友(2023-08-21):
waveview如何进行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