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xilinx V7 FPGA 实现PCIe设备,软件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时(1GB写)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在xilinx V7 FPGA 实现PCIe设备,软件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时(1GB写)的问题?
大侠们好:本人在遇到一个问题,在xilinx V7 FPGA 实现PCIe设备,软件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时(1GB写)时(不是DMA方式,而是直接CPU执行写入指令),有的板卡出现FPGA PCIe设备的BAR寄存器被清零了,CMD寄存器的Mem空间使能位被清零了,导致软件后续的数据写不下去。
板卡形式都是VPX架构,有4块板卡,其中两块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另外有一块一直有这个问题,但是写小量数据(1MB)时没有出现BAR地址及CMD寄存器相应bit被清零的现象。有问题的板卡,硬件上都检查了,也没有什么不同(小量数据正常),一直不知道原因。

查看了配置空间寄存器,PCI interrupt寄存器的最低8bit被设置为了0xFF,初始化时为0x00.个人觉得出现了某种中断导致的,驱动程序使用windriver生成的。

请高手指教!

万分感谢

网友(2017-10-21):
加Q3763063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