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求助

楼主(2017-06-14):
在calibre下做LVS时报出下面的错误,求助,应该怎么解决呢?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5        85

Nets:           74798     74773    *

Instances:      69734     69734         MN (4 pins)
                 64102     64102         MP (4 pins)
                ------    ------
Total Inst:    133836    13383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5        85

Nets:           26502     26261    *

Instances:        357       357         MN (4 pins)
                  5876      5876         MP (4 pins)
                     1         1         OAI_3_1 (5 pins)
                     1         1         SDW3 (4 pins)
                     2         2         SUP3 (4 pins)
                   212       212         SPDW_2_1 (4 pins)
                     3         3         SPDW_2_1_1 (5 pins)
                  3053      3053         SPDW_2_2 (5 pins)
                    10        10         SPDW_2_2_1 (6 pins)
                   150       150         SPDW_2_2_2 (7 pins)
                     2         2         SPDW_3_2 (6 pins)
                   188       188         SPUP_2_1 (4 pins)
                     1         1         SPUP_2_1_1 (5 pins)
                   163       163         SPUP_2_2 (5 pins)
                   151       151         SPUP_2_2_1 (6 pins)
                     1         1         SPUP_3_2 (6 pins)
                  9193         0    *    _invb (6 pins)
                  6131     14892    *    _invv (4 pins)
                    84         0    *    _invx2b (6 pins)
                   304       604    *    _invx2v (4 pins)
                     1         1         _invx4v (4 pins)
                   257         0    *    _nand2b (7 pins)
                   121       378    *    _nand2v (5 pins)
                     6         0    *    _nand3b (8 pins)
                    28        34    *    _nand3v (6 pins)
                     6         0    *    _nand4b (9 pins)
                   162       168    *    _nand4v (7 pins)
                     8         0    *    _nor2b (7 pins)
                   212       220    *    _nor2v (5 pins)
                    25        25         _nor3v (6 pins)
                     2         0    *    _nor4b (9 pins)
                   163       165    *    _nor4v (7 pins)
                   111         0    *    _sdw2b (5 pins)
                 10760         0    *    _sdw3b (6 pins)
                   721       832    *    _smn2v (4 pins)
                   508     11268    *    _smn3v (5 pins)
                 11921         0    *    _smp2b (5 pins)
                  6150     18071    *    _smp2v (4 pins)
                     4         4         _smp3v (5 pins)
                    75         0    *    _xr2b (7 pins)
                    86       161    *    _xr2v (5 pins)
                     1         1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57211     5699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OUT[1]                                                OUT[1]
       --------------------------                                --------------------------

       (SPUP_2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3/X2764/M5(97.165,149.265):g

       (_sdw2b):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3/X2764/M2(97.165,147.62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1):input
                                                                   XU12524/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XU12524/M0:g

--------------------------------------------------------------------------------------------------------------

  2    Net OUT[5]                                                OUT[5]
       --------------------------                                --------------------------

       (SPUP_2_1):inp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3/X2765/M5(536.725,142.545):g

       (_sdw2b):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3/X2765/M2(536.725,140.905):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1):input
                                                                   XU12520/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XU12520/M0:g
       这个是net的错误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1    X1/X1076/M14(73.200,91.160)  MP(pch)                      Xadd_673/XU1_1_2/M14  MP(PCH)
         s: X1/X1076/16                                            s: Xadd_673/XU1_1_2/8
         g: 459                                                    ** n9001 **
         b: X1/2693                                                ** no similar net **
         ** X1/1354 **                                             g: Xadd_673/carry[2]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52    X1/X1076/M15(72.450,91.530)  MP(pch)                      Xadd_673/XU1_1_2/M15  MP(PCH)
         s: X1/X1076/16                                            s: Xadd_673/XU1_1_2/8
         b: X1/2693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b: VDD

--------------------------------------------------------------------------------------------------------------

53    X1/X1076/M6(72.200,93.035)  MN(nch)                       Xadd_673/XU1_1_2/M6  MN(NCH)
         s: X1/X1076/16                                            s: Xadd_673/XU1_1_2/8
         g: 459                                                    ** n9001 **
         b: 3722                                                   ** no similar net **
         ** X1/1354 **                                             g: Xadd_673/carry[2]
         ** no similar net **                                      b: VSS

这个是instance的错误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83         83            2            2

   Nets:            12940      12940        13562        13321

   Instances:         327        327           30           30    MN(NCH)
                       44         44         5832         5832    MP(PCH)
                        1          1            0            0    OAI_3_1
                        1          1            0            0    SDW3
                        2          2            0            0    SUP3
                       21         21          191          191    SPDW_2_1
                        1          1            2            2    SPDW_2_1_1
                     2699       2699          354          354    SPDW_2_2
                       10         10            0            0    SPDW_2_2_1
                      150        150            0            0    SPDW_2_2_2
                        2          2            0            0    SPDW_3_2
                      182        182            6            6    SPUP_2_1
                        1          1            0            0    SPUP_2_1_1
                      156        156            7            7    SPUP_2_2
                      147        147            4            4    SPUP_2_2_1
                        1          1            0            0    SPUP_3_2
                        0          0         9193            0    _invb
                     6131       6131            0         8761    _invv
                        0          0           84            0    _invx2b
                      304        304            0          300    _invx2v
                        1          1            0            0    _invx4v
                        0          0          257            0    _nand2b
                      121        121            0          257    _nand2v
                        0          0            6            0    _nand3b
                       28         28            0            6    _nand3v
                        0          0            6            0    _nand4b
                      162        162            0            6    _nand4v
                        0          0            8            0    _nor2b
                      212        212            0            8    _nor2v
                       25         25            0            0    _nor3v
                        0          0            2            0    _nor4b
                      163        163            0            2    _nor4v
                        0          0          111            0    _sdw2b
                        0          0        10760            0    _sdw3b
                      721        721            0          111    _smn2v
                      508        508            0        10760    _smn3v
                        0          0        11921            0    _smp2b
                     6150       6150            0        11921    _smp2v
                        4          4            0            0    _smp3v
                        0          0           75            0    _xr2b
                       86         86            0           75    _xr2v
                        1          1            0            0    _xra2v
                  -------    -------    ---------    ---------
   Total Inst:      18362      18362        38849        38633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_sdw2b)                                                  (_smn2v)
         in2: 3000                                                 in1: n11060
         out1: 722                                                 out1: n9484
         in1: OUT[3]                                               ** OUT[3] **
         out2: GND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in2: n11640
         ** no similar net **                                      out2: VSS

       Devices:
         X3/X2772/M1(832.855,140.215)  MN(nch)                     XU12522/M1  MN(NCH)
         X3/X2772/M2(833.515,140.215)  MN(nch)                     XU12522/M2  MN(NCH)

--------------------------------------------------------------------------------------------------------------

       (_nor2b)                                                  (_nor2v)
         in1: X6/X303/12                                           in2: XTX_STB2_tri/3
         out: X6/X303/15                                           out: XTX_STB2_tri/6
         in2: 2468                                                 ** no similar net **
         sup1: POWER                                               ** no similar net **
         sup2: GND                                                 ** no similar net **
         ** SHL **                                                 in1: SHL
         ** no similar net **                                      sup1: VDD
         ** no similar net **                                      sup2: VSS

       Devices:
         X6/X303/M9(1367.570,223.540)  MP(pch)                     XTX_STB2_tri/M9  MP(PCH)
         X6/X303/M10(1367.140,223.540)  MP(pch)                    XTX_STB2_tri/M10  MP(PCH)
         X6/X303/M3(1367.570,221.960)  MN(nch)                     XTX_STB2_tri/M3  MN(NCH)
         X6/X303/M4(1366.910,221.960)  MN(nch)                     XTX_STB2_tri/M4  MN(NCH)

新手,求指教,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电源地没连吗?还是Pin的名字不对?

sup1: POWER                                               ** no similar net **
         sup2: GND                                                 ** no similar net **
         ** SHL **                                                 in1: SHL
         ** no similar net **                                      sup1: VDD
         ** no similar net **                                      sup2: V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设置电源和地的指令: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pin VDD -power_net POWER
derive_pg_connection -ground_pin VSS -ground_net GND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POWER -ground_net GND -tie

但是在floorplan的时候他一直提醒我下面的警告。会不会有关系呢?
Warning: Could not find a valid driver for the hierarchical Ground net 'GND'. (MWDC-285)
Warning: Could not find a valid driver for the hierarchical Power net 'POWER'. (MWDC-285)

还是需要添加tapcell呢?我看很多贴字说道了这个问题

网友:
需不需要加tap,需要看你的库中标注单元VDD VSS 有没有衬底接触。

具体到你这个问题, 注意:b: X1/2693,是一个浮空线网,而不是你加的power gnd,所以说明你的电源没有加到衬底上,所以你需要加tap。

只不过可能还有其它问题,先解决这个再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我在生成.v网表生成spice网表是 -v0 VSS -v1 VDD   是这样定义的电源线,请问这样定义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加tapcell的话,我这样加合适吗:gui_set_current_task -name {Design Planning}
create_floorplan -core_utilization 0.55 -core_aspect_ratio 0.075 -start_first_row -flip_first_row -left_io2core 70 -bottom_io2core 70 -right_io2core 70 -top_io2core 70
remove_power_ring_strategy -all
set_power_ring_strategy r_basic -nets {POWER GND} -core -template basic_ring.tpl:basic_ring(20,10)
compile_power_plan -preview -ring
compile_power_plan -ring
add_tap_cell_array -master_cell_name TAP -distance 30 -pattern normal -connect_power_name POWER -connect_ground_name GND
create_fp_placement -congestion_driven -timing_driven
route_zrt_global -congestion_map_only true -exploration true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nets "POWER GND" -remove_floating_pieces -connect horizontal

第一次加,不知道对不对,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