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一枚,请教LCD相关问题。

楼主(2017-06-14):
最近学习LCD驱动,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LCD驱动管的个数指的是什么意思,与COM和SEG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请各位大神告示,谢谢。

网友(2017-10-13):
难以用几句话就让你明白,简单说一般用电阻分压驱动和电荷泵升压驱动两种方式。另外COMXSEG就决定了你的LCD的点数。还有DUTY和BIAS(1/2,1/3, 1/4等常见方式),COM和对应的SEG之间的绝对电压差值为VLCD时,表示该点亮,否则为灭。还有COM扫描的时序等,还是看下文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第一次接触,看了很多网上资料感觉都不全,非常感谢。

楼主: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大家都努力吧。

网友(2018-11-05):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20-11-12):
感謝分享學習~也是遇到一樣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