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怎样减小PLL的面积?

楼主(2017-06-14):
看到有的FPGA公司在一个芯片上集成几十个serdes通道,好奇他们是怎样减小面积的。 貌似C的面积一定要足够大的呀。有什么减小LPF的C的面积的好方法吗?请赐教。

网友:
用mos电容,或者有源滤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成全数字锁相环,节省滤波器的面积。

    在全数字锁相环的基础上,提出新结构的LC振荡器,进一步的压缩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目前全数字锁相环在业界有用的吗?

网友:
TDC面积挺大的。速度高了,带宽高了,LPF 的cap更小了。很多Serdes是共享一个PLL。并且很多Serdes里面也有电感。所以LPF的C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TDC=     Time to digital converter  ?

1.4psrms-period-jitter TDC-less fractional-N digital PLL

楼主:
@5楼
有概念多少数据率需要多大电容吗?
比如 6g bps 500pf
      10g      400pf  。。。。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共用PLL, 其他的lane 只有DLL, 这些lane就只能跟相位不能跟频率了,对不对?

楼主:
自己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