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5安装问题

楼主(2017-06-14):
我在虚拟机中安装的redhat5系统32位。想安装calibre2015。参考的是http://bbs.eetop.cn/thread-616279-1-1.html。我开始安装用的calibre是aoi_cal_2015.2_36.27_mib版本,加上了license和patch。装上以后提示如下错误

virserver.tclerror: ERROR: 64-bit MGC_HOME tree invalid on a 32-bit OS/platform.

virserver.tcl error: ERROR: 32-bit execution requires an "X86"software tree.

以为是aoi和ixl版本的问题。于是装了ixl_cal_2015.2_36.27_mib版本,用的仍然是aoi的license和patch。
装完还是和上面的错误一样。
求各位大神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64位rhel 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calibre2015不支持32位的系统吗?

网友:
你安装的是64bit版本,所以肯定需要64bit 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calibre2015的32位和64位是和aoi版ixl版本有关系吗?还是说aoi和ixl都是64位的?有没有32位的分享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
64的系统可以安装32的
32的系统 不能安装64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calibre2015有32位吗?如果有的话版本名是什么?能分享下吗

网友(2021-08-10):
aoi need redhat6 ab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