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S管做一个200M大电阻

楼主(2017-06-14):
请教一下,用MOS管做一个200M的大电阻,具体怎么调节G端电压呢?MOS管的L用最大,W选择最小,做成长栅MOS管的形式,请加一下各路大神,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那个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A:
关断的时候有200M么?

网友:
该电阻较大,加1V电压,流 5nA 电流,饱和的管子都无法做到,更别提线性了。 可以用 cut-off的亚阈值管子等效,但是很不准确。除非使用反馈才能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此时电阻非线性失真太大了,索性直接关断MOS管,等效成巨大的电阻

网友:
弄这么大的电阻干嘛用?

网友:
要想实现大电阻 MΩ ~ GΩ, 你可以用所谓的 Pseudo resistor,这个做bioelectronics的人
我没做过bio,具体好不好用不太清楚,但凡是做bio的人都会用到这个
你网上一搜,都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极零相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A:
关断的时候有200M么?

我喜欢你的文末四句话: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