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整流buck的低边nmos功率管的衬底PN结导通,这正常吗?

楼主(2017-06-15):
仿真看,当高边管关闭,低边管打开时,电流是从地继续流向电感的,由于功率管有一定的阻抗,SW点电位是低于地的,所以导致低边功率管的衬底-漏极的PN结正向导通,大部分电流都是通过PN结提供的,这是正常的吗?这么做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2017-07-20):
低边管开启就是给电感续流的啊,只是如果由衬底二极管续流,Vsd=0.7V,如果把Rdson做得很小,Vsd<0.7V,这样就减低了续流时,低边管的导通损耗,这也是同步buck相对于一般buck的优点吧。

网友:
Back PN diode 导通只是在high side FET 关闭后和low side FET 打开前的短暂时间里发生的,这段时间防止shot through,但太长了会影响效率

网友:
同步整流BUCK的电流是怎么来的?能解释一下原理嘛?

网友(2019-07-05):
所以下管一般都是需要隔离结构的吧

网友(2024-10-2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