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整流buck的低边nmos功率管的衬底PN结导通,这正常吗?

楼主(2017-06-15):
仿真看,当高边管关闭,低边管打开时,电流是从地继续流向电感的,由于功率管有一定的阻抗,SW点电位是低于地的,所以导致低边功率管的衬底-漏极的PN结正向导通,大部分电流都是通过PN结提供的,这是正常的吗?这么做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下管导通时,电流应该都从下管过,只有上下管都关闭的一段时间从这个寄生二极管流过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不知道这个寄生二极管能承受多大电流,仿真看这个二极管导通压降挺小的,也就200mV,即使低边管打开,照样有2/3的电流从二极管流过,这没问题吗?

网友:
上下管都关断的时候,需要续流通路。BUCK这时候走下管diode是正常的

网友:
为什么不走下管

网友:
你是怎么看到有2/3的电流从diode过去的?用的spectre仿真器还是hspice?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ctre,看结点电流,所以我觉得功率管尺寸设计得再大也没用,都浪费了,大部分电流都不从沟道走,都从二极管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mV的电压,还没到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啊。应该还是走的MOS管吧

网友:
这个就得问问foundry厂,model是否正确了。另外,200mv有点不对吧,一般的工艺都差不多在700mv左右

回复 楼主:

网友:
500mv还差不多,200mv这什么掺杂的。。。

网友B(2021-01-11):
这正常吗?仿真会报warning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B:
这正常吗?仿真会报warning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看到麻烦回复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2025-04-07):
200mv diode没通,基本是管子rdson乘上电流的压降,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