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贴上5行代码,学习新的知识

楼主(2017-06-15):
OBUF
      #(.IOSTANDARD ("HSTL_I"))
     obuf_inst
       (.O          (clk_to_pins_fwd),
        .I          (clk_fwd_out));
1.首先看起来是对IP核的例化,但是ip catalog中搜不到OBUF这么个“ip核”;OBUF是什么东西,原语吗?哪里能找到它的说明文档。
2.#()看起来是进行引脚配置,感觉又像是约束;哪些内容需要配置,可以配置,什么功能,在哪里看。
OBUF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鬼,感觉就是ip核,就是没有图形化的界面进行配置,但可以在代码里直接用,我猜应该是”轻型“的ip核,但是他们的说明在哪里?他们的说明文档在哪里?这些“轻型”的ip核都包含一些什么东西?
希望有人给讲一下,具体一点,不要太抽象。

网友:
去看看这个文档吧~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xilinx官方肯定也有相应的文档。https://wenku.baidu.com/view/e3623a60caaedd3383c4d3e2.html

网友:
xilinx的原语在设计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altera的原语我就没有用过,资料都没有找到

楼主:
找了找官方文档,但是不好找,最终没找到。按说应该很好搜的。。。。

网友:
1:这的确是模块的例化,不过这个模块只有xilinx可以认到。在设计的时候俗称“原语”;
2:#(.A(1))这类语法是对模块内部参数的重载,如果你模块里写了parameter A=10.那么加上重载后,实际的效果是A=1.
3buf是xilinx输出缓冲器,一般用于内部逻辑到器件端口引脚缓冲。可以理解为只要是输出引脚,都会有一个这种缓冲器,单实际你并不需要自己去添加,xilinx会自动添加到最终网表里。
4:这个的文档在相关器件的SelectIO Resources文档里可以找到。
从问题看来,你学习FPGA半年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出时钟的话好像要加这样一个buffer哦,不然会报错,我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扎心了,老哥。xilinx学了半年了,以前都是altera。没做过项目,实际没学多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