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8b10b 双通道simplex, 链路断后tx复位出现错误

楼主(2017-06-15):
aurora8b10b 双通道simplex,传输时链路有故障,复位tx端后,发现rx这边第一次没有连接成功,需要再复位才可以,看到GTX内部的RXCHANISALIGNED有错误,有调过的朋友吗,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复位没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完成,调查原因到看到channel bond出错了,就不明白怎么出的错误。这个在复位过程中有时出错有时就不出错,不知道跟rx_elastic_buffer设定的门限值是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