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测量的sigmadelta adc 调制器输出码流如何转变成对应的16二进制输出

楼主(2017-06-15):
最近在设计一个测量直流的sigma delta adc. 调制器的输出码流 如何降采样变成对应16位二进制输出。
知道一个概念码流求平均。
请问哪里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有没有使用 verilog  +spice   关於12bit sigma delta A/D convert   whole chip design 教学 .
行为模式 可以使用 verilogA or matlab 表示  .  早期sima delta 听说是使用系数方式 , 但现在好像不是了 .

modulator 使用 spice  + digital filter
digital filter 应该可以使用 verilog 去表示 .
一个简单但是完整 exampl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1-11):
看看如何实现

网友(2021-06-09):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网友(2024-06-09):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使用 verilog  +spice   关於12bit sigma delta A/D convert   whole chip design 教学 .
行 ...

你好,请问你之前提问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