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错怎么回事Error: No net timing arc from pin ... to pin ....

楼主(2017-06-16):
用pt做的版图后静态时序分析,SDF是encounter产生,我看里面有这个延迟信息,但pt为什么说没有呢,求大神指教

楼主:
再顶顶顶,真心求教啊

网友:
sdf一般不用pr工具产生的吧,pex或starrc抽的准,而且检查short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室一直用的是encounter产生的,之前一直没问题,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检查过open和short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检查,DRC,LVS已过,虽然有这个问题不过pt能完成,报告显示建立保持时间也对,后仿也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注意一下scenario是否搞错。比如你check的是func_ssg下的timing,但是你打开的是scan_ssg,这样就有可能出现no timing path的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没太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现在做pt用的是版图的.v和版图的SDF

网友:
起码short清一下,否则参数不准而且有些反标不上的问题。具体的pin也看一下,是同一个cell设置上人为打断了,还是不同cell的pin因为连线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2022-12-13):
同新手,一样的问题,蹲一下

网友D:
没注意,居然已经5年了,请问问题解决了嘛?有大神详细讲讲嘛?我不知道如何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注意,居然已经5年了,请问问题解决了嘛?有大神详细讲讲嘛?我不知道如何debug ...

pt生成sdf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