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ip核看着简单 oserdes 并转串 仿真失败

楼主(2017-06-16):
clk_div_out是有波形的,但是那些差分信号都没有波形。会不会是clk_in与clk_div_out之间的同步有问题。有做过的吗?给提供个思路吧,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看着挺简单的啊。不要只是看,给个回复,给个思路。。
程序:简单的屁滚尿流
module Serdes_Test(
  input clk_50m,//全局时钟
  input rstn, //复位
  input clk_reset,
  input io_reset,

  output clk_out_to_pin_p,         //lvds时钟输出P
  output clk_out_to_pin_n,
  output data_out_to_pin_p,        //lvds输出数据P
  output data_out_to_pin_n         //lvds输出数据N
    );

wire clk_div_out_1;      //低速时钟1,串行发送时钟的8分频
wire clk_div_out_2;      //低速时钟2,串行接收时钟的8分频

//产生LVDS发送的测试数据,0~FF
reg [7:0] dataout=8'h0;
always @(posedge clk_div_out_2) begin
//always @(posedge clk_50m) begin
   if (~rstn)
     dataout <= 0;
   else if (dataout == 8'hff)
     dataout <= 0;
    else
     dataout <= dataout + 1'b1;
//     dataout<=8'h9e;
end

//并转串,8位数据dataout转换成串行数据,并通过lvds差分信号输出
wire[7:0] dataout_w;
assign dataout_w=dataout;
p_to_s p_to_s_inst
   (
  // From the device out to the system
    .data_out_from_device(dataout_w), //Input pins
    .data_out_to_pins_p(data_out_to_pin_p), //Output pins
    .data_out_to_pins_n(data_out_to_pin_n), //Output pins
    .clk_to_pins_p(clk_out_to_pin_p), //Output pins
    .clk_to_pins_n(clk_out_to_pin_n), //Output pins

    .clk_in(clk_50m_1),        // Single ended clock from IOB
    .clk_div_out(clk_div_out_1),   // Slow clock output
    .clk_reset(clk_reset),
    .io_reset(io_reset)  //system reset
);
;
BUFG U1_BUFG(
.O(clk_div_out_2),
.I(clk_div_out_1)
);

//wire clk_50m_1;
IBUF IBUF_inst (
.O(clk_50m_1), // 1-bit output: Buffer output
.I(clk_50m)  // 1-bit input: Buffer input
);

endmodule
激励:
module sim(
  input clk_50m,//全局时钟
  input rstn, //复位
  input clk_reset,
  input io_reset,

  output clk_out_to_pin_p,         //lvds时钟输出P
  output clk_out_to_pin_n,
  output data_out_to_pin_p,        //lvds输出数据P
  output data_out_to_pin_n         //lvds输出数据N
    );

Serdes_Test U1(
    .clk_50m(clk_50m),
    .rstn(rstn)

);

reg clk_reset_reg;
reg io_reset_reg;
reg rst_n_reg;
reg clk_50m_reg;
assign rstn=rst_n_reg;
assign clk_50m=clk_50m_reg;
assign clk_reset=clk_reset_reg;
assign io_reset=io_reset_reg;
initial
  begin
  rst_n_reg=1'b1; #80 rst_n_reg=1'b0; #40 rst_n_reg=1'b1;
//  clk_50m_reg=1'b1; forever #4 clk_50m_reg=~clk_50m_reg;
  end
initial
  begin
  clk_50m_reg=1'b1; forever #4 clk_50m_reg=~clk_50m_reg;
  end

initial
    begin
    clk_reset_reg=1'b1; #168 clk_reset_reg=1'b0;
    end

initial
  begin
  io_reset_reg=1'b1;#296 io_reset_reg=1'b0;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