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61怎么通过命令行streamout cdl

楼主(2017-06-16):
急求,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自己编辑的si.env不行。
用cdl可以导出cdl,但是是空的,
用auCdl就报错了。

网友(2017-09-13):
设定好si.env 后,
执行si -batch -command netlist .

网友(2018-03-12):
没弄明白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2025-09-05):
用File->Export->CDL,生成过一次CDL,得到si.env
找到你开ic617地址,找到cds.lib文件
然后在你si.env的地址下,直接输入下面这行命令,把(开ic617地址)替换成你对应的地址,其他不用改。
si -batch -command netlist -cdslib ../开ic617地址/cds.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