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一个支持DC_Ultra的license破解工具

楼主(2017-06-16):
本人目前的license支持VCS、DVE、Verdi,DC_shell也能启动,但是使用Compile_ultra命令时,报错Error: Must have "DC-Ultra" license(s),使用dc_shell -topo时也报错Error: Must have "DC-Ultra" license(s) to use DC Topographical mode. (OPT-195)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求指导,已经折腾一整天了,无头绪!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样有这个问题 求解答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更好的synopsys.src,但是我下的那个感觉文件蛮大的,有100k?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下面是synopsys.src中其中的一段,其中是有关于dc_ultra的描述的

PACKAGE EFA_Synopsys_6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DC-Beta DC-Cadence-Interface DC-Expert DC-Extension DC-FPGA-Accelerator DC-FPGA-Add-On DC-FPGA-Add-On-to-DC DC-FPGA-INCREMENTs DC-Falcon-Interface \
            DC-Layout-Interface DC-Min-Area-Retime DC-SDF-Interface DC-Topographical DC-Ultra DC-Ultra-INCREMENTs DC-Ultra-Opt DC-XG DC64 DCExpert-PrimeTime \
            DCM-Delay-Calculation DCT-Congestion DCT-GUI DESIGNSTAR DESIGNSTAR_NET DESIGNWARE-AMBA-VIP DESIGNWARE-ETHERNET-VIP DESIGNWARE-I2C-VIP \
            DESIGNWARE-REGRESSION DESIGNWARE-SIO-VIP DESIGNWARE-USB-VIP DESIGNWARE-VERIFICATION DIODE_TOOL DIODE_TOOL_MEMSSE DRCYCLE_TOOL DRCYCLE_TOOL_MEMSSE \
            DS-Schem-Gen DS-Schem-Gen-Estimator-Pa DS-Schem-Gen-Estimator-Package DS-Schem-Gen-Package DS-Verinet DS-Verinet-Estimator-Pack \
            DS-Verinet-Estimator-Package DS-Verinet-Package DS-Vhdlnet DS-Vhdlnet-Estimator-Pack DS-Vhdlnet-Estimator-Package DS-Vhdlnet-Package" ck=0

网友:
同学可以直接试试使用compile命令,这个命令是可以用的,也能综合出来,就是不知道和compile_ultra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mpile不支持-timing和-retiming,需要compile_ultra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使用的也是大于100K,还是不支持compile_ultra,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synopsys.src中这一段和你一模一样,那你的license也是不支持compile_ultra?

楼主:
PACKAGE snps_lic_7 snpslmd 2019.2019 70A050915CD23EAEAA49 COMPONENTS="D3 \
        DataExpansion DataExpansionCoverage DataExpansionSim DATAIO \
        DataReplay DataReplaySim DB-Mode DC64 DC-Beta DC-Cadence-Interface \
        DC-Expert DCExpert-PrimeTime DC-Extension DC-Falcon-Interface \
        DC-FPGA-Accelerator DC-FPGA-Add-On DC-FPGA-Add-On-to-DC \
        DC-FPGA-INCREMENTs DC-Layout-Interface DCM-Delay-Calculation \
        DC-Min-Area-Retime DC-SDF-Interface DCT-Congestion DCT-GUI \
        DC-Topographical DC-Ultra DC-Ultra-Features DC-Ultra-INCREMENTs \
        DC-Ultra-Opt DC-XG DE Debussy Debussy_shared Delta39k DEMO \
        Design-Analyzer Design-Analyzer-DAP Design-Budgeting \
        Design-Compiler Design-Estimator Design-Estimator-FPI Design-Expert \
        DesignSource DesignSource-Estimator-Package DesignSource-Package \
        DESIGNSTAR DESIGNSTAR_NET DesignTime Design-Vision DesignWare \
        DesignWare-1394 DesignWare-1394-Source DesignWare-6811-Source \
        DesignWare-8051 DesignWare-8051MCU DesignWare-8051-Source \
        DesignWare-AMBA-tlm DESIGNWARE-AMBA-VIP DesignWare-ARMCORES-tlm \
        Designware-Basic DesignWare-BIST DesignWare-BIST-Source \
        DesignWare-Cardbus Designware-Developer DesignWare-Developer-MGI \
        DesignWare-ETHERNET DesignWare-ETHERNET-Source \
        DESIGNWARE-ETHERNET-VIP DesignWare-FloatingPoint \
        DesignWare-Foundation DesignWare-Foundation-Exp \
        DesignWare-Foundation-Expert DesignWare-Foundation-Power \
        DesignWare-Foundation-Ultra Designware-FPGA-Basic \
        DESIGNWARE-I2C-VIP DesignWare-ISA-PnP DesignWare-MEMCTL-Source \
        DesignWare-MemoryBist " ck=6
解决了!换了一个license生成工具,上面是新生成的license中的一段,可以看出多了DC-Ultra-Features,而使用compile_ultra报的错误就是没有DC-Ultra-Features。

楼主:
使用的license生成工具 synopsys_license.zip (4.5 MB, 下载次数: 566 ) 该工具是在eetop上面找的,具体出处忘了
感谢提供资料的大神们。

楼主:
换了license后,重启license时,最好先关闭启动了的license,lmdown -c synopsys.dat
再重启lmgrd -c synopsys.dat,关闭和重启中间可能需要等待两三分钟,再lmstat -c synopsys.dat。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u for shar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do we need to copy scl_keygen.exe to the directory that have the synopsys.lpd and/or synopsys.src? and run it from there?

please 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直接按照license安装说明来做就可以了,scl_keygen.exe这个软件会自动调用里面的synopsys.src和sssverify.exe,比其他破解工具更便捷

网友:
Thanks for the solu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02-28):
回复 楼主:

    求DC_ultra下载链接啊!

网友(2018-04-11):
感謝大神
下來試試

网友(2019-03-19):
试了10#楼的也不行
我网上找了个是可以跑compile_ultra,不过verdi2014就不能直接用它,通过SNPSLMD_LICENSE_FILE变量指定一个另一个license给verdi就好了,dc和verdi都正常了
附件是可以用于生成跑dc-ultra的,具体方法见eetop

网友(2019-05-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compile不支持-timing和-retiming"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是综合完以后report_timing没结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license生成工具该工具是在eetop上面找的,具体出处忘了。
感谢提供资料的大神们。 ...

感謝提供,萬分感謝。

网友(2019-08-04):
引用 楼主:
PACKAGE snps_lic_7 snpslmd 2019.2019 70A050915CD23EAEAA49 COMPONENTS="D3 \
        DataExpansion DataExpans ...

你好,你是用的也是 Synopsys license Generator这个工具吧,请问你是怎么填写那个界面的啊,我生成的老报如下错误: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You have added 1 new features to this file.
All revenue keys ("SN=RK:..." on feature line) have been excluded.

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2019-09-16):
太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0-04-18):
楼主nb!!

我根据你发的那个压缩包生成的Synopsys.src,更改了自己的Synopsys.src,修改DC_ultra那一段的内容,再用另一个工具生成license,居然能用了,

实在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