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旅充快充方案分享(FP6296EMI对策)

楼主(2017-06-16):
旅充快充方案IC FP6296,应用说明,EMI指导

概述

FP6296是一颗电流控制模式升压转换器,脉波宽度调变(PWM),内置15mΩ/10A/14V MOS,能做大功率高转换效率,周边元件少节省空间,适合用在便携式装置上,宽工作电压2.7V-12V,单节双节锂电都能使用,精准反馈电压1.2V(正负2%),过电流保护透过外部电阻调整,电流控制模式让暂态响应和系统稳定性能好,轻载进入省电模式,达到轻载高效率,SOP-8L(EP)封装。

特色

1.工作电压范围2.7-12V

2.可调输出电压最高13V

3.固定工作频率400KHz

4.VFB反馈电压1.2V(正负2%

5.内置15mΩ10A,14V MOS

6.关机耗电流最大1μA

7.过温保护150℃

8.内置软启动

9.可调整过电流保护2A-10A

10.封装SOP-8L(EP)

应用范围

快充旅充移动电源

蓝牙音响

便携式产品

充电器

电子烟

应用元件

1.C1,C2,C5,C6,C8:输入与输出稳压滤波电容。

2.C9HVDD滤波电容。

3.C3HVDD经过内部稳压管到Vcc产生5V,此电压会提供内部电路与驱动MOS,需要加稳压电容。

4.C4,C10,R4:系统补偿回路元件,关系到LX方波稳定度与暂态相应速度。

5.R1,R2:FB分压电阻,决定输出电压。

6.R3:改变阻值,调整过流保护点。

7.R10:EN到输入上拉电阻,控制EN下拉地,关闭IC

8.RoutHVDD限流电阻,避免输出电压过高,击伤IC

9.C12,R8:突波吸收元件,降低LX开关切换突波

10.L1:电感具有储能与滤波功能,感值越大电感涟波越小,相对感值越小涟波越大。选用电感注意电感是否适合高频操作,及电感额定饱和电流值

11.D1:LX截止时,D1肖特基管导通,提供电感放电回路。

布板说明

1.大电流路径走线要粗,铺铜走线最佳

2.开关切换连接点L1,LX,D1,走线要短而粗,铺铜走线最佳

3.输入电容C9靠近HVDDGND Pin,达到稳压与滤波功效

4.分压电阻R1,R2靠近FBGND Pin

5.FB Pin 远离开关切换点L1,LXD1,避免受到干扰

6.输入电容C1,C2的地,输出电容C5,C6,C8地与GND Pin,铺铜走线,上下层地多打洞连接

7.输出电容C5的地一定要靠近IC底部散热片GND Pin,降低开关切换突波与输出高频杂讯

8.突波吸收元件R8C12两者靠近,且靠近LXGND PinR9C13两者靠近,且靠近D1

9.板子多余空间建议铺地

EMI对策

R8C12两者靠近,且靠近LXGND PinR9C13两者靠近,且靠近D1,输出电容C5的地一定要靠近IC底部散热片GND PinL2使用磁珠Bead或电感,磁珠参考以下规格,电感选用1μH~2.2μ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