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器件PDIFF 和NDIFF

楼主(2017-06-16):
各路大神:
            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MOS器件的DIFF 层,工艺中有PDIFF and NDIFF之分, (Some of IPs use NDIFF and PDIFF for the OD patterning)工艺厂也会提供给供客户选择区分PDIFF 和NDIFF或者不区分两者, 现在的问题是同一个器件如果区分PDIFF and NDIFF 和不区分它们,生产出来在同一种工作电压下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2017-07-19):
建议查阅下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