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讨论一下USB差分线的阻抗为什么是90ohm而不是100或60

楼主(2017-06-16):
大家讨论一下USB差分线的阻抗为什么是90ohm而不是100或60

网友(2019-05-30):
其实我觉得 可以做100欧姆的,只不过标准里面规定了90欧姆,所以各种连接器、线缆都是按90欧姆做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板卡做成100欧姆或是别的了,信号传输时就会发生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