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如何影响Pipeline ADC性能???

楼主(2017-06-16):
楼主最近在进行14b250m pipeline ADC后仿版图验证,发现后仿跟前仿差太多,比如第一级不带噪声前仿ENOB有14.7bit,后仿只有11.5bit,THD 等也都严重下降。想请教各位大神:寄生参数如何影响Pipeline ADC各个模块性能,从而影响整体性能的呢???题外话:问一下去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怎么样???据说那边paper巅峰已经过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是寄生影响,除了负载带宽,还有就是cap寄生(例如不一致或者偏大或者耦合干扰)都有可能。建议可以分模块提取寄生看看哪里有影响。澳门大学发paper如灌水,羡慕,是否已过巅峰期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