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中数据tx/rx是否可以同时传输?

楼主(2017-06-16):
问题如题,SPI既然定义了tx和rx数据线,那么是否可以在发送的过程中同时也接收数据呢?如果可以,那么具体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使用呢?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不很正常吗?如果不能同时传输,他用两根线干什么?很多SPI接口的芯片的时序图,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
SPI接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3线制,就是接收与发送用的是同一根线,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同时接收发送了;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4线制,是可以同时接收发送的。由于SPI传输速率不是太高,我用到的都是用来做控制,以及控制状态的回传。

网友(2017-12-23):
,俺也是最近才开始学习FPGA,调通了FPGA跟arm的spi接口,小有成就,路漫漫其修远,加油!!!

网友:
三线制SPI是半双工,四线制SPI是全双工

网友:
通常的双线SPI是可以单工/双工的,至于从机给主机回什么数据,一般是主从两端自己定义的,可以参考SPI FLASH

网友:
即便是4线,SPI也不存在全双工的情况。首先,SPI接口是主从模式,主设备要访问从设备,必须先输出一个命令,才能再写数据或读数据,不能同时读数据和写数据。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2020-11-25):
看SPI协议,SPI只支持半双工传输,不能同时TX/RX,不管是几线模式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