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请问CST和HFSS的仿真结果有出入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2017-06-16):
我用cst和HFSS仿的偶极子天线为什么S11会有不同呢?是正常的吗?

CST模型

CST模型

CST仿真结果

CST仿真结果

HFSS模型

HFSS模型

HFSS仿真结果

HFSS仿真结果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误差太大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偶极子天线,HFSS和CST仿真得到的中心频率在仿真结果的频率间隔图中应该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带宽也应该基本一样的,只是谐振深度可能略有区别。从结果上看,HFSS仿真的结果更加接近于一个自由空间偶极子该有的S参数特性,CST中的谐振曲线相比显得不太正常,可以先检查下是否环境设置或者网格剖分上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感觉都有问题是HFSS,简单的谐振没有出来patten,CST的还好,因为是简单天线,谐振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这差的有点多,肯定是你建的模型有点问题,仔细检查一下馈电设置,自适应网格剖分设置,空气盒子,边界条件等等

网友:
差别是有点大了 我觉得HFSS的结果比较可信

网友(2018-04-23):
模型参数有差异,工具不应该差异这么大,环境,网格

网友(2018-12-18):
个人感觉HFSS 比较准

网友(2020-11-13):
差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