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copt分开做clock的方法

楼主(2017-06-16):
请问大家,ccopt能否先做一个clock,然后将这个clock设为dont touch,再做其他的clock?
非常感谢!

网友:
你对哪些Root create_ccopt_clock_tree,就只会做那些Root的树,分开一次次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按照您的方法,做完 A tree之后,再做 B tree的时候能保证tool不动到已经做好的A tree 吗?是否还需要对已经做好的A tree做些其他设定?

网友:
用 dele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清掉之前的设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实际实验了一下,先在tool 默认带出的spec中屏蔽掉除A tree以外的其他tree,然后CTS,A tree成功长上了;
之后我再屏蔽除B tree之外的所有tree,再长B tree,已经成功长上,且A tree没有受影响。下一步就是去考虑balance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