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设置quartus的RAM IP,使得用logic cell来搭ram?

楼主(2017-06-17):
现在由于FPGA ram资源不够用了,想着能不能不够用的用logic cell来实现,但是向导中按钮却是灰色的,不能选。但是ram手册中却说cyclone4可以用logic cell来搭。
请问大家,到底能否用logic cell来搭呢?

FPGA芯片是:EP4CE6F17C8。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一页的选项选错了,由于是寄存器搭的,所以只能有一组读写端口,如果选择两组读写端口,那是不支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本原因是一个寄存器不支持两个clock来trigg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