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terminal目录不是当前目录

楼主(2017-06-17):
在我的centos7的terminal里按Ctrl-Shift-N/T打开新terminal时,新terminal的当前目录会自动跑到home目录,而不是跟老terminal保持在同一个目录。
怎么设置让新Terminal和老terminal的目录相同?

楼主(2017-10-20):
回复 楼主:

新窗口找到解决办法了:gnome-terminal --window --active --working-directory=$PWD

但new tab的命令 gnome-terminal --tab --active --working-directory=$PWD 仍然会打开新窗口。。。

网友:
推荐一个方法:
alias record='echo `pwd` > ~/.last_dir'
alias go='cd `cat ~/.last_di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如果是正在跑一个长时间的仿真,停不下来,就可能没办法rec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