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30MHz输出数据数据,如何检测是否正确

楼主(2017-06-18):
RT,请问需要什么工具或方法,逻辑功能已经可以了,要进行板卡级验证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并行总线还是串行总线,通常用近端loopback,远端loopback,如果这俩还实现不了,有逻辑分析仪更好,如果没有就用示波器点上时钟,使能和一位数据线,看时序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