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定制电路仿真 求助

楼主(2017-06-18):
有使用VCS仿真器对Virtuoso生成的网表文件(.v文件,不带sdf)进行功能仿真呀?能这么玩吗?以前一直进行半定制ASIC的验证,从来没有进行过全定制电路仿真,不知道这条路能走通不?求大牛指教,谢谢!ps. 没有模拟,都是数字的哈。

网友:
virtuoso不是cadence公司的吗,最好是用一个公司的数字仿真平台,即ius。两家部分sv语法不兼容。
验证一般分为前仿和后仿。没明白你说的意思,是没做过网表仿真吗?

网友:
是不是gate level simulation。一般意义不大,formality 或lec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主要是看有没有x propogate。挺费时间的,一般加上sdf后,时间是rtl的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