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Monte Carlo仿真问题

楼主(2017-06-18):
出的结果是相同的

出的结果是相同的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cadence的Monte Carlo的仿真结果出来的都是相同的数据,是不是仿真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corner里设置mc corner
具体什么名字取决于pdk

你的run summary中是0corner 也就是用的默认tt corner 当然不会有差别了

网友:
楼上正解,需要mc的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smic.18的model里面section没找到mc,有可能是我的库不全

网友:
设置做分析的device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不是,有可能是虚拟机的原因,换了一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