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凭什么?

楼主(2017-06-19):
DDR是高速随机存储器,但是我对“高速”二字不解。它是双倍速率随机存储器,所以才称是“高速”,同样位宽的ROM,同样时钟频率下,速率仍然是DDR的1/2,DDR怎么当得起高速二字?还是说DDR可以加更高频率的时钟?抑或是DDR位于FPGA之外,是相对概念,是外部存储器中的佼佼者,但是比SD卡等其他外部存储器有什么优势让它貌似很吊的样子(我不知道它到底吊不吊)?外部存储器的选择又有什么诀窍?
还是我误解了,它根本不是高速存储器。
希望有看官给点拨一下。

网友:
我試著解釋一下
DDR完整地說,應該是DDR-SDRAM (Double Data Rate -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如樓主說的,DDR 只是增加兩倍的data rate
DDR-SDRAM 之所以快,是因為SDRAM 的clock rate 持續增加
另外,樓主所稱的ROM,應該是Asynchronous ,這樣無法比較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冒昧的问一下,用繁体字,您是台湾同胞?我个人非常喜欢台湾的政论节目。
存储器大体分为两种:只读存储器ROM和随机存储器RAM。ROM用得比较多的是NANDFLASH和NOR FLASH,写入速度NAND比NOR快,读取速度NOR比NAND快。随机存储器分为静态RAM(SRAM)和动态RAM(DRAM),速度是SRAM>DDR3>DDR2>DDR>SDRAM.一般而言RAM要远远快于R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对“高速”不解,那你可以这么看
1mbps     对比  2mbps
100mbps 对比  200mbps
500mbps 对比  1Gbps
5Gbps     对比  10Gbps

上面都是2倍关系,但你说那个算高速,哪个又不算呢?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回答。
您突出说明的是这个两倍,就好比是ddr sdram与sdram的比较,双倍必然高于单倍,但本质上两者差不多是同一家人。
我更倾向的表达是不同家庭的人。用拟人的修辞来解释吧:
sd卡,flash,等等其他存储器对ddr sdram说:你他妈算老几啊?
本质上不同的存储器,他们的应用分割线怎么画,flash好像经常用来存程序,手机sd卡放上一部电影,ddr sdram常用来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当然是存读数据,存储器都是存读数据,我指的是宏观的 讲。

网友:
DDR是一种基于预取技术的高速接口,DDR3已经是8倍预取,实际线上数据速率是SDR的8倍,这比你所谓同样位宽的ROM速度快多了
但是要达到这样高的速率,其接口技术就比正常并行接口难多了,你要知道速度越快,线上延迟、干扰是越来越猛的。

网友:
2.4G 64位宽的DDR带宽为2.4*64=153.6Gb/s,自己体会

楼主:
谢谢您的留言。
如您所说,速度是真快,但是2.4G的时钟?您给我说一说这么高速的时钟是怎么来的?DDR SDRAM能承受这么高的时钟?我记得看过,时钟也就一二百兆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