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经典的共模反馈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7-06-19):
上图是共模反馈的开环和闭环电路,请问那位大神做过,留下qq。向你请教一下。希望有做过的帮帮忙

网友:
这种很好调,注意反馈极性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这种闭环电路的输入共模电平采用的是输出共模电平通过电阻反馈回去,但是我调的两者总是不一样。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差分比较器输出不能接在一起,你这只是一级的折叠共源共栅,没必要用CT的共模反馈,DT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很好调

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这个结构是设计的需要,为什么两者不能接在一起,两者的电流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我的闭环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电容的共模反馈,占用的面积会很大,因此没有采用电容结构的共模反馈。

网友:
不是4个很小的电容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分比较器输出差分对,是有极性的,连续共模反馈要是负反馈,正反馈就不对了

网友:
先可以不加共模反馈,先调好了再加,这样比较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采用的就是先调节开环的,仿真一下都符合要求,但是我搭建闭环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谁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谁做过帮一下忙

网友(2021-04-13):
前辈,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哪儿出问题了,我为什么觉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