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6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19):
此前一家公司用LAKER,所以对virtuoso layout不熟悉,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两个问题一是哪里有对于Virtuoso 6.1.6的快捷键介绍
二是想问一下从电路上拉出来的DEVICE默认是带RING的,我需要q它然后手动关掉ring,body端,要怎么设置可以让DEVICE拉出来时默认是不带ring的

网友:
电路device Bodytie type  设置成N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功能我找到了,和你说的一样不过想问一下关于virtuoso里面的功能,快捷键是否有参考文档,如果没有,我只能自己去翻virtuoso文档了

楼主:
问一个virtuoso的功能,我现在需要将4K的METAL2修改成8K的METAL2,想问一下virtuoso里面是否有一个功能可以把一把METAL2的SPACE从0.28直接拉开成0.4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最上面工具条右击,点开Align,然后可以在√里面更改你要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