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位SAR ADC进行FFT分析时出现的问题,大神帮看看,十分感谢。

楼主(2017-06-19):
图一是通过理想DAC将ADC量化得到的数字码转换成模拟量的波形

图二是仿真后,进行FFT分析时,填完输入参数时,提示的警告。
望大神们帮看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啥工具啊,好先进

网友:
你确定输入频率是1Hz?单位搞错了吧

楼主:
回复 3# castrader 输入是1.07421875MHz

网友(2017-12-04):
10位SAR ADC进行FFT分析时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