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19):
想知道左边支路的NMOS管子的作用,能否去掉?
我仿真过,去掉以后工作不正常,但是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
npn这么用,工艺不支持吧

网友:
N管钳位电压  使NPN的C端高于B端一个VTH 使其工作在饱和区 同时提高NPN的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电路仿真时候,发现,若不加这个管子,则电路不能正常启动(有启动支路)不理解这个管子与电路的启动有什么关系?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工艺支持DNW,且横向NPN的放大倍数足够大,就可以